点屏LG150X03-A3,画面若隐若现

楼主(2008-07-15):
我用KR板(专点此屏的液晶驱动板卡)点屏,通电后,有如下现象:
1,   只能看见桌面上的图标影子
2,   点击右键,当弹出对话框时,只能看到对话框的边框大小
3,   移动鼠标时,只能看到横向和纵向两条直线在动
      我更换过两张相同的屏,几块相同的板卡,均是这样的现象;我拿板卡,屏,接转接板,按照板卡和屏的接口定义,发现转换板卡的视频信号IC(RTD2013B)输出 的6位B信号接到屏的R信号上,R信号接到了屏的B信号上了;
      如此会不会是出现以上现象的终极杀手.若是如此,可这转接板是市场上一直在用的.求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你的并线跳线是不是跳错了 或程序刷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怀疑是R 和 B 色信号线错了,可那是画在转接板上的,不好调整啊.程序我刷过好几个了,都一样

网友:
只是只能看见桌面上的图标影子???
如果是屏没亮,那就是高压板部分的问题。和驱动板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我想要你的屏,或者,我把我的原装外壳套件卖给你。

网友:
我想要这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