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插上测试卡,测试卡灯狂闪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7-15):
我把电源的4P12V拔下来,不插,测试卡就不闪了,可复位灯常亮
复位灯常亮

网友:
4P12V是U的供电,U没供电,没信号通知U已准备好,复位灯当然常亮.查下U供电电路.

网友:
可能测试卡坏了或者网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怎么会想到网卡上面去

网友:
换个好的电源试下!!我以前修过一例!!

网友:
晕。。没有CPU的主共电肯定不闪啊

网友(2009-03-12):
吧网卡芯片裁掉试试。不行的话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主板有短路,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