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266-c 主板无CPU供电(已修复)

楼主(2008-07-15):
华硕P4B266-C主板无复位.无CPU供电.电压芯片为6301CB+6601BCB.换过MOS管,
电压芯片都换过,还是没有CPU供电.

哪位有6301CB+6601BCB的资料.或修过此类问题,支一招

网友:
1\2\3\4\5脚的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
3脚是0.3  其它四个脚是0.02可以说是没有电压

我上的是C4 1.7 核心电压应该是1.75V

网友:
全低!
全低应该输出1.8V
应该是00100

你检查一下VID的上拉电压 ,上拉电阻

网友:
此板已经修好了

原因为VID的上拉电压没有,跑线到内存槽下,就看不到线了.把内存槽取下.发现下面断线了.补上后,开机CPU供电有了.复位也有了.上CPU 上内存.晕.走A8.仔细观察主板发现此板内存供电部分以前被别人修过.原来是4500M的地方换成了一个其它的芯片.拆下来.直接飞线.

  再开机.OK

谢谢孤帆远影 提供的资料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