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44的开机问题

楼主(2008-07-15):
从客户那里拿来一块MS-7144 K8T主板,开机有时能点亮,很不稳定,在不能点亮的情况下,我查了下开机针电压,
为1。75V,明显偏低,后来就跑线路,可V星的主板我弄得很少,量了一下绿线接到MS-5芯片上,换了它可还是不行
,再从开关针跑线路,可就是跑不通,又测了下开关针周围的帖片电阻电容,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想问一问开关针电压
偏低,有什么思路???

网友:
首先却定电源没问题,像你这种情况问题应该在电容和控制芯片上了

网友:
那各供电芯片有没有事呀??
先查一下各供电有没有电压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