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的请指教,一块精英主板SF1/648FX怪问题!

楼主(2008-07-15):
故障现像:一块精英主板SF1/648FX有时能正常启动进入系统,能够用上30分钟,就又自动重启,有时一进入到系统看到winxp蓝天白云但一下子又黑屏重启了,有时候连开机都不行!!主板诊断卡上的Reset灯在闪烁,这时候就不能开机了!是不是复位坏了!我按顺序先查主板各供电均正常,然后再到时钟信号,这里就是有一个怪问题,PCI的时钟信号不是1.6V的吗?怎么会是0V的,我在这块主板正常的时候(能开机的时候),查过也是0V!!!本人是初学者!真搞不明白!是不是时钟信号有问题,造成这个复位不正常呢?那应该怎样查呢?各位大哥请帮下我!谢过了!

网友:
这种主板CPU座空焊的多,压着座再试试,如果正常,加焊座子,

网友:
论坛上 搜一下啊!

网友(2008-11-25):
先看一下电容有没有鼓包的,然后再加焊一下CPU座

网友(2009-04-02):
是SIS SF1/648FX v1.1的吗?

网友:
更换时钟IC试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