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D1-TML/S插电南桥慢慢变热

楼主(2008-07-15):
我的板子插上电源不开机,指示灯亮,时间长点南桥挺烫,能触发,从C1跑到25停了,网上没有BIOS,因为是代工给同方的主板,大家看南桥坏的几率大不

网友:
整合显卡的没有PCI-E的槽呀

网友:
不开机南桥烫,应该是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很少见到外设导致南桥发烫的, 既然发烫很可能是桥不良

网友:
显卡供电MOS管量了,没坏的啊

网友:
我以前遇到好多华硕的主板南桥、北桥供电的管子发烫,换一个,一进系统就烧了。
  这样的问题没有修好过~

网友:
南桥坏了,极少数是网卡引起

网友:
网卡拆掉了,也不好用,最好有个BIOS刷一下,谁有清华同方里面的主板BIOS 《华硕P5GD1-TML/S》麻烦传一份给我hhjyx@sohu.com先谢谢了

网友:
不触发,南桥就发烫,有可能南桥本身有短路现象。
量一下1117中间脚对地值,看有没有对地短

网友:
量下南桥供电管,量几组电压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南桥虚焊 。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