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 80G硬盘求助

楼主(2008-07-15):
一MT 80G硬盘 6Y80P0422811 SN:Y21RZC6E
开机电机有转,但几秒钟后停止。用热拨插在MHDD中识别,扫描硬盘无坏道。且在MHDD中电机不会停止。如果进windows系统中即使热拔插,电机转几秒钟后会自动停止。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Windows

网友:
MT通电几秒种就断电,一般固件出问题的可能居多
用PC3000检查一下

网友:
谢谢指点.
等下试试 另外在主板BlOS中发现不到盘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