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865主板跑C1已经解决

楼主(2008-07-15):
foxconn主板跑C1已经解决
接客户一块主板说不自检。。。还是老办法先测主板的1.75V  PG1.75V   REST1.75正常后上CPU。。主板开机数码卡报C1
用洗板水清洗以后还是报C1。。郁闷中。。换了一条新的内存还是报C1。。无赖之下用万能表测内存共电2.35V。。有点偏低然后就追2.5V线路的去向发现是一个8脚的芯片送出的2.5V型号为RT9173。。换下以后一切正常具体的说是芯片本体不良啊。。所以这一点大家维修要注意啊。。。

网友:
是的。。有时候修的时候要注意本体的不良虽然有供电但是元件本身的损坏几率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内存不过,多数是接触不良&电压不正常

网友:
我手上正好也有一板威凌865PES,也是不过C1,测量各电压均正常,不会也是这块小芯片出问题吧。我去试试。

网友: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南桥坏跑C1的。。

网友:

RT9173!我还没有遇到过!还过这次我见过了!下次就好办啦!好东西!

网友:
这个是运放器吧,与LM358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
此芯片负责通过对DRR2.5V主供电进行转换而产生DDR1.25V参考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此2.5V不是9173输出,而是输入给9173来产生1.25V.

网友:
我换了这个八脚芯片还是不行,我的芯片型号为W83

网友:
那你就要测试一下你的板子的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啊。。看看阻值怎么样。。
另外在用电流法测试一下电阻的电流看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