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大洋收来的板子,帮我看看吧!!

楼主(2008-07-15):
50大洋收来的板子加两个CPU.,帮我看看吧!!给个思路!
谢谢!
上电不跑码----,测得电压如下.主板型号为MS-9105 VER:1
[
]
cpu
主板

网友:
VCORE无供电?EN脚没电压啊。查EN相连接的元件啊

网友:
哪位师傅有图纸,跑EN线跑一天了.就是没看出来到哪里了.两个IC EN是连在一起的.就没找到其它相连的,晕呼......
[
]

网友:
你试下用一个CPU能不能工作,这个板要两个U是一样的才行.不一样是不能工作的.

网友:
16脚E内应该为高电位
还得要跑出EN的线路
找出低电位的原因
先可以将PWM IC取下来(或者将EN脚翘开试)

网友:
先上一个CPU把它修出来再说。对CPU是有要求的。一般的估计不能上两个 U。

网友:
两个IC 16PIN EN挑起量有1.75V .PCB 板上量得0V.主供电有1.75V有,
有时开机显4C--.乱码?
碰RES针无反应.
CPU是两个一样的.P3 1000/256/133/1.75
0322A056-0049
0322A056-003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