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一插电就启动????

楼主(2008-07-15):
今天拿过来一个电源,一插电源就自己启动了(什么也没有接)。这是哪儿坏了,造成这种故障的????
测量绿线对地不短路。。。
电源

网友:
开壳量494的4脚看电压是不是0,是就跟电路.

网友:
是不是在BIOS里设置了自动开机, 重启按“Delete”键,进入CMOS设置画面,选择“LOAD BIOS DEFAULTS”既载入BIOS缺省值试试看。

网友:
哪个是494啊?我怎么在我的线路析上面找不到啊?
这个电源是不插任何东西。只要一插电源就自个启动了。。。。不用插电脑的。。。。。。。。

网友:
ATX电源自动开机解决方案
1.5VSB低阻或对地短路
2.POWER ON低或对地短路
3.74系列门控芯片坏
4.I/O坏.
5.南桥或ICH坏

网友:
如果电源没有接到主板上一通电就启动了的话,你沿着电源上20针插头中的绿线查起,一直追查到电源里的电路板上的TL494(或者是KA7500)的4脚。

网友:
是主板设置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