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故障?

楼主(2008-07-15):
MS-6555 集成显卡的,
跑到,26就自动掉电.
上假负载,开机,不到,5秒也就自动掉电.
每次都是这样.不知道修哪里.
请教高手.
显卡
掉电

网友:
强行加电,会断电吗?

网友:
如果强行加电不断电,就要量测一下主板的周边设备了
如IO等,可以通过打LPT、COM、FDD口的阻值来判断。
再如USB,网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