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478针对地为0欧

楼主(2008-07-15):
精英+5V对地为0欧  其他正常
从那下手
请大师们指点点  谢谢

网友:
你说的是待机5V不还是开机的5V?

网友:
就是ATX对地为0偶了·· 就点不亮·· 开机闪亮1秒就灭了··测3.3v 5VSB 12V 对地都正常 ··测红线5V 就是0欧··
从那下手请问大师们 谢谢

网友:
先检测整板的5V输入的供电场管
再将所有5V供电的负载依次拆下来,如IO等

网友:
台试机除了个桥就没东西的了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