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这台NEC啊····

楼主(2008-07-15):
接了一台NEC  PC-LF7506D 的机器,发现H8(M38869M8A)烧了,换了个新的上去都加不了电。求拆机的哪位有啊!!!!!!!!联系QQ543491926

网友:
你查下其它的啊,有没有坏啊

网友:
其他的都没问题啊,就那芯片烧了,只要换上拆机器的那种就OK·····,可是我找不到那芯片啊·····

网友:
这个芯片内部也是写有程序的,不同型号的主板上的H8芯片,你换上去也没用。找不到的话,换主板了。

网友:
:lol :lol :lol ;这个东西只有换主板了,一般有这个板子的主也不会给你拿过去的哦,东西少一定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