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键盘故障,网上同问题很多,但无可用解答。

楼主(2008-07-15):
我有块键盘,突然间 QWER和UIOP键不能用了。 其他一切正常。。
按键能正常弹起,没有进水,没有带电拔插。
百度搜了很多同类问题解答,都说让换个,全是废话。。
我想问下,键盘上那四根红绿黄白线都是什么意思,是否是它们问题?
又或者是里边那个记忆体损坏了??
请高手解答一下。。
进水

网友:
红绿黄白线是电源地时钟地址.仅2个键失效不是它们的问题.应该仅仅是这2键共同的译码线断了(在这2个键附近)

网友:
感谢楼上朋友回答。。不过不是两个键,是QWER和UIOP一共8个键啊。。。。。

网友:
查一查与其相关的公共线看看.

网友:
说说无用,你有拆开键盘没有?如果都没拆,别人说的多你也许也不好理解,拆开看看,这样的故障有时候只是按键薄膜与电路板的接头接触不好,拔下重新插就能好的,如果还是不好,建议你取出按键薄膜,仔细看看这几个键的对应位置的导电漆的线路走向,我想你一看应该就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