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芯片DP104C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8-07-15):
请问DP104C有什么作用?怎样判断它的好坏?谢谢!本人是初学者!见笑了!
芯片

网友:
厚膜集成电路。可以参考三星743DF

网友:
测量一个芯片的好坏方法很多。但一般情况都是根据其所在电路上的测量数据来判断的。也可以用简单的测各引脚对地的阻值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