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降压管是好是坏

楼主(2008-07-15):
我维修到一台CRT  降压管S极179V D极5V. G极179V是什么问题啊
  我是新手那位师傅指点指点下小徒弟我

网友:
开始原因是.插点之后正常, 连上主机 那指示灯怎么打都不亮了,求师傅解答

网友:
呵呵。说问题要说清楚。“插点之后正常”是什么意思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