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开机时间很长

楼主(2008-07-15):
我有几块华硕主板(478针脚),早上开机有时要等1个小时,有时要等几个小时才能有显示。(不是显示屏也不是电源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
不是显示屏也不是电源问题
---------------------------------------------------
那就是主板问题!
-----------------------------
什么数据都没有,只能这样回答!!!!!!!!!!!!!!!!

网友:
看下CPU供电电容!!!!!

网友:
南桥是否有虚焊。烤南桥

网友:
以前有见过映泰的一块478老主板,也是按开机按钮后到屏幕上有显示这段时间很长,不过没有楼主所说的这么长。

最后是加焊IO芯片解决问题

网友:
可以刷BIOS试试,ASUS的板最好都刷最新版的BIOS,可能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换个32。768的晶振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