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打雷之后就不能开机了

楼主(2008-07-15):
我今天收到客户的一快主板,他说打雷之后就不能开机了。我测到南桥的待机电压输出端对地短路。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南桥已经坏了啊,还是有其他电路出问题啊

网友:
接入电源,你摸一下网卡会不会发烫?会的话先拆

网友:

接入电源,你摸一下网卡会不会发烫?会的话先拆!
再看一下PCI A14有没有短路!COMS跳红中间那个脚有没有电短路!如果都短路的话
南桥就KO拉!一个字换!

网友:
待机电压输出端对地短路,基本可以断定南桥坏

网友:
雷击很有可能是网卡芯片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网卡芯片坏的都,也有南桥坏的。

网友:
最近打坏的太多了。我经常修。。

网友:
不知道对你有无作用
我见过雷击的主板要是网卡的话一般都会未插网线上电网卡灯常亮,你先检查一下有无这现象

网友:
有些网卡不插网线灯也一样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