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 跑代码 00 如何下手?

楼主(2008-07-15):
求助 IBM T20 上电,无显,用测试卡检测 代码00 有时钟 有RESET RUN灯不亮
请问如何下手检修 CPU有供电
cpu

网友:
如果整板都有时钟,没有复位几乎很少,如出现以下几点:1。南桥坏没有发送复位信号出来。2。门电路坏。使复位信号没有传送出来给各个设备复位。有电路图的话,可以找下南桥发出的复位信号。找到门电路,检查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很可能是北桥坏了,重做了。呵呵

网友: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