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FP775 图象非常暗

楼主(2008-07-15):
开显示器绿灯亮  屏幕仔细看有图象 但是非常非常暗  拆机测保险未熔断  但是有个 型号UGF10DCT管子测量值是零 不知如何查找故障 请大家指教 另外如何测量板上三极管C5707的好坏

网友A:
如何测量板上三极管C5707的好坏
-------------------------------------
LZ还是到基础版块去学下,你这样就动手,让人很担心。。。。

网友:
维修思路 灯管----高压板---控制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测量板上三极管C5707的好坏

LZ还是到基础版块去学下,你这样就动手,让人很担心。。。。

        有道理,维修就象学走路一样,总得一步一个脚印,如果你还没学会走路,却去学跑步,后果可想而知,你要动手维修之前,首先,你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
        我的经营之道,我经常对我店里的师傅这样说,当用户送修一台机器的时候,你应该这样:
  1.听听客户所描述的故障情况。
  2.自己亲自通电试机,看看实际情况,是否和客户描述的一样。
  3.看完故障情况之后,自己先分析一下,这款机型,有哪些常见通病、这种故障是否由通病引起,如果不是通病的话,估计会是哪个部分的电路引起此故障。
  4.拆机维修,看看结果与自己分析的是否相符。

     我可是到了第4步才开始拆机的,如果一接手马上拆机的话,可能会引发很多方面的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