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BS-3000P4坏了,求电路图和维修方法!

楼主(2008-07-15):
航嘉BS-3000P4坏了,求电路图和维修方法!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电源哪里坏了,具体的故障是怎么样的

你不说,大家怎么帮你?

网友:
由于工作忙,都没空上来,真不好意思,就是断接那两个脚电源的风扇也不会转,查看了保险丝没事,不知是哪些元器件坏了?

网友:
还需要具体的各个关键点的电压数值才好

网友:
我没有图纸,新人一个我不懂那些是关键点啊?

网友:
脱机待机下,测ATX14脚(绿线,ps信号)有+5V,ATX9脚(紫色线)有+5V,可是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启动不了咯?请教各位高手帮下忙,谢谢了

网友:
你先短接一下绿色线和任意一根黑色线,看风扇有没有转,有,,再看各电压输出正常不.如果没转,打开看保险丝有没有断,有就更换.如发现保险丝严重烧黑,,说名有严重的短路,一般看保险丝的市电输入端烧得较黑的话属于市电不正常引起的,,保险丝的输出端烧得较黑的话,则是电源输出末级有严重的短路.一般坏得多的是开关管,和末极大功率三极管.如果是雷击过的电源加上上面二者还有就是电源控制芯片了..希望能给你帮到忙...小弟能力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