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07-15):
我的电脑在运行过程中突然死机.画面如下:看到其中的提示中有提到BIOS.不知是不是BIOS设置不对?求高手给个解决方法.
别外想问下,死机画面中的英文是什么意思,有哪位高手能给翻译一下.
谢谢大家,已解决!
[
]
电脑死机

网友:
这跟BIOS没什么关系,应该是中毒了,硬件的问题不大,先杀毒吧,杀不出来重装系统。应该能解决,如果重装系统不管用再考虑硬件。

网友:
引发蓝屏的故障很多,你还是先从软件着手,最后想硬件,硬件先考虑散热问题.

网友:
硬件先考虑散热问题.然后内存,病毒!

网友:
估计 一般是内存把··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跟网卡有关系..
tcpip.sys

网友:
可以上网查一下,呵呵

网友:
掉驱动了..!!软件问题...你先重新安装下系统试试!或者看下你能不能进安全模式!

网友: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你们都不会看英文吗?["benginning dump of physical memory"系统放弃失败于物理内存],1:先换条好的内存,2:用毛刷把内存槽彻底清扫一下]

网友:
同意6楼的意见,另外可能与内存有关,重装一下系统看看。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GHOST的系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故障我见多了,你重装一下系统,不行的话,换个大功率的电源。供电不足出现这个故障多得是!

网友:
本人中学毕业英文看不懂呵呵~~
看到蓝屏只能用替换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坏的可能很大,硬盘如果有坏道也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一般先重做系统吧,系统没问题就检查内存,大部分都是这两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支持楼上··大哥。。

网友:
先重装个系统,如果重装后能正常使用说明系统问题,如果不是,那么你要换个内存条!

网友:
先装系统,装系统不行再换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
硬件问题应该是CPU的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