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手提电脑PP01L故障求助

楼主(2008-07-15):
DELL 本本PP01L(4150)原来是液晶高压条坏,屏幕有显示,由于在维修更换高压条中,不小心使高压条12V线负载过重,现在用外接电源可以正常开机,电池就无法开机,求助各位老大,是什么地方问题,不胜感激!有此图纸的能否分享一下?

解决办法在7楼,谢 谢兄弟们关心和帮助!~

网友:
有人帮忙吗?

网友:
电池不开机应该查电池保护隔离

网友:
应该查电池放电电路!

网友:
查一下充放电芯片IC坏了没有,再查12V供电电路上的元器件是否有被击穿?

网友:
静下心  看一下保险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心和帮助,在我把本本大卸后.用电池单独给主板通电后,发现12V能直接送到高压条接口上,恢复装机,机器就正常了,估计可能是自保护电路锁死了,拆机后就失去了锁死电源,就恢复正常了.经验不足,害我白掉几根头发

网友(2009-04-22):
饿平特困户有这种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