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COMS放电怎么不能清除日期和时间?

楼主(2008-07-15):
台机COMS放电怎么不能清除日期和时间?
清除

网友:
是的,好象只有取下电池才能改时间.

网友:
不会吧,还没遇到过。一定是没找对跳线或是断开电源试试。

网友:
你要短接才可以的

网友:
CMOS放电记得一定要把电源插头拔掉要不那样永远CMOS都清不了 CMOS放电时间有长有短的多放一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