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7-15):
一块K7vit的板子,一插上电源1117就马上发热,热得很厉害。刚开始还以为是1117短路引起的。可是换了1117的一插电源还是这个问题。1117是紫5V供来的。没有3.3输出,请问高手们.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呀.小弟不知道从何下手修这板子了..
电源

网友:
这个子1117是给南桥供电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先把1117拿了测一下输出脚对地的阻值.如果很小的话,就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南桥坏了啊,更换南桥就OK了。

网友:
南桥坏的面大

网友:
补充一下,把117拆下来,输出脚对地阻为0,这样是不就可以判定是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坏了啊,更换南桥就OK了。

网友:
5vsb短路,应该是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