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10笔记本VT1612A是网卡芯片吗

楼主(2008-07-15):
本本上不了网,在板上找不到网卡芯片,会不会是VT1612A是网卡芯片呢?和一个 24M的金振相通

网友:
发张照片让我们看看行吗?

网友:
应该是1394卡芯片,网卡的晶振25.000MHz的
对了忘记说了, 一般网卡芯片在防雷击芯片附近。防雷击芯片的针脚粗、针脚高 上面的字体是白色的。自己找把

网友:
你顺着网卡口看下走线,这样也可以看出来的啊

网友:
VT1612A网上搜了一下应该是声卡芯片,不知道网卡芯片是那一个,25M的金振也没找到,防雷击芯片是有找到,旁边有一个像是可以装网卡芯片的引脚,可是没有装,我以为是用户有拿到别人那边修过,被别人拆了,问用户说没修过,明天在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