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待机控制电路

楼主(2008-07-15):
DELL   D600待机控制电路

网友:
辛苦了,这个电路待机3.3爱出毛病,因为它给IO和BIOS供电。待机5V多是上拉供电所以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3.3短路则表现为待机大于0.01。(光板测)多数时那个5脚3.3v转换芯片还会烫手,但它不一定会坏。这时IO多半挂了。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我遇到过4例。
还有换过IO后能近系统但是有时很卡,最明显的现象是用鼠标板时,鼠标卡时好时坏。我遇到过一例听说别人也遇到过,原因不明,IO不匹配?没做好?我还特意把好板的IO换过来还是同样的毛病。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