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IO互换的问题

楼主(2008-07-15):
Winboard W83627f-AW和Winboard W83627hf-AW 可以互换吗

网友:
后者可以代前者,前者不能代后者.

网友:
后者多了一个hardware monitor功能。

也就是硬件监控功能。

网友:
今天做了一个实验,在一块杂牌845pe的主板上用 W83627hf-AW 代替Winboard
W8627f-AW,开机诊断卡显示A7,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