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机单独用电池时背光不亮

楼主(2008-07-15):
T40的机用电源适配器都正常,但单独用电池开机时背光不亮可以隐约看到画面,用FN+F7切换一下背光就亮了,用电池时每次都这样,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高压包老化或主板进水过  一般很少见

网友:
我的也是。。我的是宏基的本本。。怪事。

网友:
可以改高压板,着是显卡问题修过

网友:
T40机器我没有遇到过这事,由于我基本上是专攻富士通的,呵呵,按照推理,机器一样问题没有,可能是设置了啥模式,(在使用电池情况下优先开启第二显示器),您可以打开“显示设置”,看看是否开启了第二显示器,把它关闭后应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