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65主板时能点亮时不能点亮维修一例

楼主(2008-07-15):
精英865-748针主板故障

停住一段时间不使用机器后能开机,开机后重启或者关机不能再点亮!
找内存原因..排除
找电源原因..排除
测内存供电正常...
北桥有明显发热,由于主板能有时候正常工作.说明北桥未毁!
诊断卡跑码正常...并未显示任何错误

后我把CPU旁的滤波电容拆掉一个,且无补上电容!居然主板正常使用到今已经一个月未出问题!!
测拆除滤波电容外观无异常! 工具测得正常!

因本人是菜鸟,未能找到原因为什么把正常的滤波电容拆掉并且无补上主板就能正常工作.
希望有高手能告诉我!

以上维修一例我想提醒大家,判断对维修很重要.并非一切都靠测! 测出正常的东西有时候可能也是问题的重点啊

网友:
那你把那个电容再还原看看是不是原先问题

网友:
晕乎乎..要是没还原回去试过我敢在这发这帖吗 ?这不成了忽悠你们了吗!!
就是还原回去就和原先一样..长时间后点亮机器.接着重新启动或者关机后就不能点亮机器了!!!
特奇怪的问题!

网友:
晕了,希望版主来解答一下。要不然我们这些新手真的想不通了

网友:
嗯!!我也是菜鸟!虽然主板是修好了!!但是真正的原因还是没找到!!
期望有高手能解答一下啊!
要不真昏迷了

网友:
那你有测过这个电容有没有变质失效?如果电容已经变质了,那不就对了。少个电容对主板一般影响不大,只是你运气好而已

网友:
电容我用数字表测正常!!用指针表测弹起后返回..说明也正常!容量我直接插在指针表的测试电容孔!! 和标称容量没多大异常

网友:
算得上是另类的故障,其实在维修中很多东西也是解释不了的!
跟搞科研一样!呵呵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你当时为何想摘这个电容,而没有选择旁边的?放图最好。。。

网友:
是的,这么多的大电容,最少也有8个你一拆就中啊,放个图来啊,这才有说服力.

网友:
主板都修了一个月了.朋友早就拿回去用了!图片有时间我就去弄过来给你们看看吧!!
我当时整个主板都测了!OKOK正常正常.....
实在找不出原因!但为什么主板就是点不亮??
我只有摸到北桥芯片有点发烫! 诊断卡走码走到26...
..内存和CPU没问题.26也就是能正常了吧..
所以我把拆除来测试的电容全部焊接回去! 剩下左上角那个大滤波电容我就侥幸的说试试不接测试一下诊断卡跑什么代码!偶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有那想法!
结果就这样主板弄好了!所以我才觉得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