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点杆能修好吗

楼主(2008-07-15):
请问各高手IBM 600E的指点杆坏了,能修好吗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本的指点杆不能用的话, 一般是虚焊导致的, 只要把键盘拆下来, 把指点杆的小电路板加焊一下即可!

网友:
我遇到很多富士通的”指点杆“他们的压电陶瓷都是直接胶在线路板上的,四根出线分为X和Y两组,阻值不同或者没有阻值均为损坏,无法修理,只能报废,呵呵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一般就直接让客户换键盘了,修好之后经常返修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稳定~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本本根本买不到它的键盘.成都,广州我都我问过.只有修来看了.谢谢各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