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6IPAT只能上66外频的CPU.

楼主(2008-07-15):
一精英815主板只能上66外频的CPU,上100或133外频的CPU就只能跑C1,内存不过,时钟芯片和时钟晶帧都换过,BIOS也刷过,都无效,请同行指点

网友:
用66外频的CPU,进XP上网都无问题

网友:
板上可有相关跳线?

网友:
估计是频率跳线没跳好.

网友:
板上没有外频跳线,板上可有相关跳线,P6IPAT很常见的815的板

网友:
刚才的帖子内容有错误,请大家原谅,板上没有外频跳线

网友:
看ICS9250BF-50的56角参数是否正常,此角决定133.100.66内存外频.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应是它的事儿
查VID线,查HD线,查倍频控制线。一般问题就出在这几个地方。

我这块同时钟芯片有关,只要你给它加热,板了就可以工作了。
我遇到过。这种板一插电,右下角的灯就会亮。如果不亮的话,上C3就跑C1了。查查那个灯的电压。是从一个小的三极管供过来的。直接连起来也可以!

    首先检查一下上C3和C2以后给CPU供电的电压是否有变化(C3很耗电),如果电压不一样,应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根据楼主的描述,最好用示波器检查一下时钟信号,换时钟芯片。我以前遇到过精英主板时钟芯片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