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品牌机跑41

楼主(2008-07-16):
方正品牌机跑41,两声长响后就一声短响个不停,BIOS刷了,U换了,内存也换了,座子没虚焊,I/O也加焊了.BIOS的版本换了不下6个,都一样的毛病!急切求救中!!!!!!!!!!!!!!!!!!!!!!!!!

网友:
最好能找个方正同型号的机的BIOS刷一下。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北桥虚焊,烤桥吧!

网友:
我从坛里找的品牌机的BIOS啊,还是不行啊!北桥虚焊?那可不好办了!

网友:
单凭41代码不能确定北桥虚焊,用立压压看是不是虚焊

跑41代码北桥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
如果刷了BIOS还是不行,可以将COM口芯片取了再试.另外PS/2口也最好检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家说的这些我都试了,两个75232我也拆了,PS/2口没问题!

网友:
重新刷BIOS就好了

网友:
找一个南桥和I/O型号一样的BIOS代着试试

网友:
IO是不是8705的,如果是换IO试一下,我也修过一块这样的问题刷了BIOS不行,结果就是换IO好了

网友:

重新刷BIOS.跑一下AGP的数据线看看!

网友:
一般就是IO挂掉了

网友:
I/O我也换了个同样的,不行啊!我准备放弃了!

网友:
你的电脑是否被雷击拉?看是不是网卡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
你的电脑是否被雷击拉?看是不是网卡芯片有问题啊``````
还有就是芯片有无虚焊啊,加焊一下应该没问题拉`

网友:
不是雷击的,网卡能工作!这是县长大人的机器啊,只有先换板了!

网友:
可能是,IO。75232这两个问题。楼主没有把主板的信息说完。什么芯片组,什么IO。还要注意的是IO的两个时钟信号。很多人不注意这两个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