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宽不能调

楼主(2008-07-16):
有一台LG的显示器,行宽过宽,不能调,SAA4849的EW脚没有高电平,行幅管,SAA4849,上下阻尼管,逆程电容以及EW脚到行幅管G极的零件都换过,故障还不能解决,请问老师们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最初是考虑过阻尼管和逆程电容,都已经换过,可故障依旧!

网友:
本来下阻尼管到行宽管的电压是18V左右,如今只有15V,请问老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SAA4849的EW脚到行宽管经过两个电阻,而且这些元件都是好的,有两台是同样故障,原来是行管和高压包坏了,换了就这样,有可能是代换不对吗??都修了三天了,已经没思路了!

网友:
还有断开过SAA4849的EW脚到行宽管的电阻,EW还是没有控制信号输出

网友:
把SAA4849换到另一台显示器上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高压包的机器   注意初级绕组的电感量和原装包的差距。  如果手头有好的机器调换过来你就知道你换上的包的质量!

网友:
注意换上的逆程电容和原来的是否一样?是不是用表打过容量,不要太相信电容上的标。换过的行幅管确实没问题?一般来说你的大不可调不应该是控制信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