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5 GA-8IPE1000-G主板到26就卡住了

楼主(2008-07-16):
今天刚接了一块技嘉865 GA-8IPE1000-G主板
故障:三大供电都正常,开机刚显示画面就死机(不是蓝屏),诊断卡跑到26就卡住了!换了显卡还是一样!而且北桥严重发烫!!不知是什么原因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显卡

网友:
26在很多板上就是最终代码啊。你应该换一下北桥旁边的供电管,看温度还高不高。

网友:
如果电容没有问题,可以给北桥加个散热风扇!

网友:
加了散热风扇一样死机,刚看见画面就死了

网友:
北桥严重发烫??
清洗一下北桥,检查一下北桥的供电

网友:
查一下AGP槽底下有没有短路(我修过一块同样型号同样故障的,就因为槽底下灰尘短路,清扫干净OK)

网友:
AGP或显卡问题!!!!!!!

网友:
就昭你们的经验去修一修看看行不行!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助哦

网友:
修好了!!我把VGA的MOS管全部换了再加上一块散热片!!!北桥也加了一个风扇!!现在拷机不蓝屏了!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

网友(2009-12-16):
好主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