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替换问题

楼主(2008-07-16):
对于MOS管  原来学的时候师父没怎么交代  在书上看到说 在主板上只要是体积大小相同的管子均可替换
 用功率大的替换小的(此法只针对主板维修)在<<看图学修电脑主板>>上看到的 当时觉得说得没错
因为都是N沟道的 只要考虑功率和耐热就可以了  所以一直也没怎么在意
但是最近遇到几件事
 前天遇到一块显卡 运行一会就黑屏  过一会再点就好 排除散热后
觉得是管子功率不够  也没时间多试  直接一次性把五个管子都换了 在换前都测了 换的管子没有短路的
结果换上去把控制其G极的八脚芯片都烧了  换的80N 02H
  又遇到一块华擎的板 内存供电管烧坏了  当时也没看原来的管子什么型号 拿了一个80N 02H就换
当时一为同行看到说 不能换 换了就会烧  执意要我换一个他店里的
我问原因  他不答
我就觉得奇怪 MOS管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有哪些型号之分呢?
小弟无知  请大家指点

网友:
是不是耐压低,一般常见的是XXN03.

网友:
如果是场效应管,用功率大的代换功率小的是完全可行的。只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耐压要和原管一样或比原管高。

网友:
华擎板上的内存供电管一般都是个3极管。B1802之类的哦!!

网友:
哦 原来是这样啊 谢谢各位了 听大家这么一说就有点眉目了  以后换管子前确实要搞清楚型号
但是我还是不能理解  那个显卡为什么会换了烧掉控制芯片呢 起初芯片的控制电压和MOS的供电是正常的 显卡也可以正常运行  过一段时间才黑屏 过一会启动就又正常 不象是短路 可能是功率不够或者哪里虚焊了
即使是该管是三极管也没有理由短路将控制芯片烧坏啊  而且我也测了原来的管是N沟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