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65PE主板给雷击了!

楼主(2008-07-16):
精英865PE主板给雷击了!还能开机!过了XP 搜索条就黑了!只看到鼠标箭头! 显26!装过系统!试过外围设置!就是主板问题!请大侠指教
主板

网友:
吹掉网卡芯片看看

网友:
不会是自带网卡芯片问题吧!
南桥的可能大一点
我也搞不懂!

网友:
雷击的板子,先看网卡和南桥,然后再查供电和IO

网友:
可以的话在刷个bios测试下 最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主板上是集成换是独立的网卡。集成的就加一个网卡。独立的就换一个试试。

网友:
在BIOS里把集成的网卡给屏蔽掉看看还不行就用风枪把网卡吹下来

网友:
我也碰到过。你可能把biost里面的usb都关了。试一下。我是这样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