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5GV

楼主(2008-07-16):
开机显示                    Boot Failure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ain  Selected  Boot  device  Press  any kay When  ready     已经刷过BIOS了,还是显示这些,是什么意思啊,小弟不懂E文,请教         还有就是插独立显卡不显示,集成的显卡可以用

网友:
1 正确设置CMOS选项
2 在CMOS里更改相关视频输出菜单

网友:
我已经恢复默然设置了,还是独立不 显示,进BIOS设置了不行,是不是没找对设置项,晕啊

网友:
看下启动项

网友:
看了啊,光驱可以启动,用个装好系统的硬盘进不了系统。

网友:
光驱跳成主盘就行拉光驱跳成主盘就行拉

网友:
为什么独立显卡不显示呢,我已经把BIOS恢复默认设置了,就是把BIOS的电池放电了,独立就是显示不了,是不是那里坏东西了

网友(2008-10-19):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小弟也是同样的问题
如果解决了请教教我

网友:
这个是华请主板的通病,除了刷BIOS之外,还要设置硬盘的主从盘,还有就是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在WINDOWS目录下有一个BOOT的隐藏文件损坏了,在别的电脑拷一个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