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驱动有黄叹号!!

楼主(2008-07-16):
昨受到二块相同的ECS主板(OEM),客户说是声卡无声,我进入要设备管理器查看,发现声卡驱动有黄叹号。我又重装了一遍还是不行!最后我确实不是系统问题之后。开机看是不是硬件有问题!一直以来以为声卡不良是很难判定故障,即使是声卡芯 片不良,也未必能用测量出来。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测。在测到供电电压的二极体时发现二极体值23,我量测另一主板的二极体值为105,应该是芯片不良,造成的二极体值不良。更换声卡芯片,故障OK

另一块主板的故障是上电后跑--   --,手摸CPU不热,初步判定是CPU没有工作,保险起见量测电压,时钟,复位。均OK,
后测量CPU与北桥之间的AD线,发现一测量点值较高,我跑线路找到北桥的一端,用万用表表笔扎了扎该线孔,二极体值正常了。我再上电,OK,应该是北桥虚焊,安全起见,我又对北桥进行了加焊。不错!搞定两块主板。心情很好,与大家分享一下、

重申一下:所说的CPU不热,不是绝对的不热,相比较OK的主板,CPU的温度不热··

网友:
关于第二块板子有点小小的不解,在VCORE正常的情况下,CPU怎么会不热?

网友:
我也LSD有同样的疑问
照道理说,即使AD线全断了,即使把北桥拆了
只有VCORE输出正常,U就应该发热呀

不解

网友:
无时钟,即使供电正常,cpu也不会发热的,不信你把14.318搞掉试试,即使供电正常,也不热.

AC97的损坏也是比交好判断的,5v供电,35,36对地阻抗是否正常,对于换完芯片还是不好用的,打掉芯片测量,5,6,8,10.11对地是否有阻抗.

网友:
楼主加焊的哪种北桥芯片呀?我用风枪加焊NVIADA的C51,C61的北桥还可以,INTEL,VIA的北桥一烘一个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