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板没有复位!!

楼主(2008-07-16):
说来巧,今同样收到ECS的主板,诊断卡跑FF,复位灯常亮!!量测SB,CPU,没有复位。一般我测这种故障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从F_PAENL开始沿RST跑线路,中间有三极管门电路。测量不正常。加以替换,还有就是从时钟芯片开始找起。今我用第二种方法,我用示波器测时钟芯片旁边的晶振不起振。量测晶振旁边的电容没有1.4V电压输出。应该就是时钟芯片工作不正常。但也不能完全就判定就是时钟芯片坏,量测输出给时钟芯片的电压的针脚的二极体值为03,我记得以前测过这种板子。正常的是100多,更换时钟芯片.CLK OK。用时25分钟!!!

网友:
时钟都没有RST肯定是没有的!

网友:
虽然修出来了,但是也是要总结应验的,避免走第一种的弯路。毕竟时钟是主板工作的三大大条件之一。

网友(2009-10-29):
时钟都没有RST肯定是没有的

网友(2009-12-08):
这是无时钟!无时钟肯定无复位

网友(2010-03-19):
是啊,肯定先量时钟再测量其他的啊

网友:
按照时序修 应该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