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630M 不加电

楼主(2008-07-16):
待机0.01A 偶尔可以上电0.20A 掉电 在那里出现问题了呢 有那位师傅 修过这样的问题
掉电

网友:
先换掉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坏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或者是待机芯片的问题再就是主芯片了海又就是断线自己慢慢查查解决了公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