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C776+经常弹出控制菜单

楼主(2008-07-16):
AOC C776+经常弹出控制菜单,并且自动不断地调节对比度至100,按任何按键无反应!

网友:
按键有漏电现象,拆出来用WD清洗后一般能用1.2年的!换新也可啊!

网友:
修到冠捷产的显示器,都要换完按键。
这是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