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t800 内存供电偏低(已经解决)

楼主(2008-07-16):
此主板 原来是内存供电管击穿  后跟换  还是偏低 只有1.23V   此供电是用tl431+lm324+场效应管 +rt9173内存终结  求解
----------------------------------------------------------------------
此故障已经解决   是因为更换 场效应管 不对    后来更换了大电流的  电压就出来了   真是郁闷   那管子 拿下来测是好的   。。。。。。
上机  正常运行   谢谢各位

网友:
1:更换324
2:检查324的同相输入端,不正常的话则测量一下分压电阻的电阻值,检查431基准电压正常否?
3:检查其他供电是否偏低,K8的板子因为有上电顺序的影响,所以当没有电压或者电压偏低的时候要几个供电点一起检查

网友:
最好把你测量的相关电压情况写上来!

网友:
tl431输出电压是对的 2.5V   经过一电阻到324的12脚只有1.23V  LM324的4脚12V
14叫有11.2V的电压输出到场效应管   rt9173的1脚只有1.23V 3脚没电压  4脚只有0.2V左右   还有就是lm324我已经换了

网友:
会不会是rt9173的问题 导致2.5V拉低到1.23V的啊?  求解

网友:
1:将9173取掉,再测
2:检查其他供电点的电压 (VCORE \1.5V)看是不是也偏低
3:检查LM324  3脚外接的分压精密电阻的阻值正常否?
4:检查LM324  3脚是否外接有三极管,小场管什么的

网友:
不好意思  主板型号错了   是精英sf2/648fx(2.2)的主板  我拆了rt9173  内存电压还是1.23V  恢复不到2.5V

网友:
检查LM324  3脚外接的分压精密电阻的阻值正常否?
检查LM324  3脚是否外接有三极管,小场管什么的
另外有些板子在324的同相输入端又接到了另一运放的输出端(我遇到接到LM339的输出断的板子)

经爱问提了个醒,LZ还得注意负载原因引起的.注意一下北桥问题,有条件的话,单独测量这一路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
检查LM324  3脚外接的分压精密电阻的阻值是125欧   LM324  周围有两个小三极管  我量了 是好的   此板没有lm339

网友:
关于精密电阻,你要将实测值和标称值比较
另外将那两个小三极管的接法和各极电压发上来看看吧

网友:
此板现在就是不过内存      上cpu  诊断卡跑de   这说明主板是可以启动的   怀疑是内存  查内存  供电只有1.23V   另外  用手触摸各个芯片   南北桥微热  正常   时钟芯片 有点热   我不知道是否正常    但诊断卡可以跑马  是不是时钟应该没问题?   现在就是内存供电 没法修了  南北桥芯片为  s648fxb0+s964la2   IO为ITE IT8705F  时钟为ICS 952018AF

网友:
关键是内存供电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网友:
324的3脚相连的 精密电阻上面标的是30A  我在路测了是125欧  一个是c极是3.34V b极是2.81V e极是1.19V be极分别是到lm324的1. 2脚的。另一个三极管的B极是3.86V ce极没有电压  lm324的3脚电压1.19V

网友:
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求救啊    该换的我都换了  还是电压不得上来的

网友:
不错的方法。。谢谢大家的意见

悠澜客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飞跟2.5V的线试试

网友:
考虑一下是否后级短路以及你换的MOS是否对

实在不行就把3.3V直接用一个大功率二极管引过来
下了原来控制内存部分的MOS

网友:
LM324是一个四位运算放大器14个脚1-3为一组4-6为一组7脚应该是GND,8脚应该是VCC,9-11为一组,12-14为一组,1脚为控制脚,2为取样脚吧,3为反馈脚吧,其它的以些内推,你要看看取样脚的电压正常吗?不正常你就往前查就是了,一般都是电阻阻值变小引起的,上次我修过一个

网友:
此故障已经解决   是因为更换 场效应管 不对    后来更换了大电流的  电压就出来了   真是郁闷   那管子 拿下来测是好的   。。。。。。
上机  正常运行   谢谢各位

网友:
17楼?
你说的这种做法我没试过 行吗 是不是显卡供电没有
或者是别的供电没有也可以这样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得看看是不是因为后级负载短路引起无供电的,那只是一个懒主意,我一般只是在风扇接口无电压时用这个方法。
不建议在显卡等其它主要供电如此飞线,否则后果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