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板BIOS 无法刷写

楼主(2008-07-16):
我有几块INTEL 845/865/D848PMB的主板,不管用编程器还是热插拔,都无法启动,对比刷写后的信息正常,望高手指点

网友:
那就不是BIOS的问题,找其他原因!

网友:
我用原板BIOS是好的

网友:
我用原板BIOS是好的

什么意思,用原来的BIOS可以启动?

网友:
为什么哪~~~~!

诊断卡插在 PCI上  就烧了    3.3对地不短路

网友:
芯片类形和原来一样吗?

网友:
既然用原来的BIOS好的,那就是你BIOS芯片类型用错了吧

网友:
是用原BIOS芯片直接刷过去的吗?还是网上下载?
直接刷过去应该没问题的啊,BIOS芯片型号一致吗
网上下的都要改文件

网友:
是宏图三胞的品牌机

是宏图三胞的品牌机,主板是intel d848pmb,开机显示宏图logo。共有三块同样的主板。其他两块主板BIOS坏。我用一块好主板的bios程序通过编程器读出来。再刷bios显示成功,但装在主板上仍然不启动。用好板的bios装上就OK。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