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里的文件夹是要怎么放

楼主(2008-07-16):
我问你下  解压固件后 这几个是放在同一个 目录下吗? 还是要把
MXPKRMOD文件夹的内容全部要放到外面??还是解压后无须改动直接就放在PC3K同一目录下面?

网友:
无须改动直接就放在PC3K同一目录下面

网友:
还有个问题是:有的固件解压后没有  MXPKRMOD 这个文件夹,就一个LDR与RAM文件。这样的固件是不是不齐全啊?不能用把?

网友:
那就是只有ldr,没有模块

网友:
什么地方可以下到全系统的固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