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刷ROM是刷8腿的24C08吗

楼主(2008-07-16):
请问CRT刷ROM是刷8腿的24C08吗?

网友:
ROM存储器一般在CPU旁边。通常采用24C系列。列如24C08   24C16等。其它不同型号的一般也可用前面提到的两种型号代换。

网友:
以前的显示器,也有把ROM芯片做在MCU里的。

网友:
以前的显示器的ROM也有做在MCU里面的。

网友:
要是哪位版主做个刷ROM的教程就好了!

网友:
简单,把ROM按正确方式放入编程器,然后选芯片类型,在选择文件,点编程,OK

网友:
最主要是你要有个编程器

网友:
有兴趣自制24C读写器的可以加我QQ:276868898  (说明要制作24C资料)
我用自制的24C读写器刷ROM修好了很多个电视和显示器

网友:
我这有个软件及电路图,是从网上下载的,给你做参考,制作起来也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