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昭阳V80

楼主(2008-07-16):
接了一个联想 昭阳V80 的机子,他原来的问题是IO87591S坏了,不开机,我定了一个IO87591S回来装上了以后开机掉电,不开机IO发烫,有那个大哥知道问题
是一开就掉,没有跑起来,侍机有0.1A
[
]
不开机
掉电

网友:
87591芯片有程序的不能乱换

网友:
对这个里面有程序:是87591S的所以里面程序不能通用的。只有87591L里面没程序而且87591E也不能通用里面也有程序:像87570可以通用的,97551和97541这两个可以通用而且里面还没有程序。

网友:
我也知道有,程序,但没有同一种机子上的芯片就没法换了,这不是修不了,了吗?

网友:
从别的型号一样的坏板子上拆一个试下

网友:
不同型号的机器是不能代换,再说你这个机器待机电流也太大了。看看还有没有短路。

网友:
能确定是IO坏了吗,要不要再检查下IO附近的东西有没有东西短路了,要是IO附近的东西短路了也会造成IO发烫的,从电流上看是有小短的迹象,再仔细检查下看看吧,

网友:
可能还有短路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