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 cpu供电问题 《已解决》

楼主(2008-07-16):
此机为加电开机后,不启,测CPU无供电,风扇不转,再测CPU供电短路,断开主供电两个电感后加电,CPU风扇可以转,但后级短路,不知该怎样处理,后面有好多电容,不知该从何下手,对了,加电后,显卡烫,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指点.

更换北桥电感旁的电容后OK

网友:
短路还能加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加上电,原来CPU风扇不转,断开电感后就转了,测后级对地短路.

网友:
电容拆下来一个一个测...

网友:
CPU供电对地阻抗很小,只有完全对地才算短路。风扇转不转都无所谓。显卡烫看有没有1.8V和2.5V

网友:
意思是有待机吧,所有电感有短路的没吗。你要是说CPU后级短路的话,只有CPU供电芯片附近的周边电路有问题,看一下滤波电容两端有都接地的没,有的话就是电容问题。

网友:
把CPU拆下来 烧机法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知1.8和2.5在那里测,是给显卡供电吗

网友:
我这里有块废的T30的板,给你发上来自己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地方短路。

网友:
把楼上图中的北桥电感左边的电容换掉。。。

网友:
图上的真好!!!!很清楚!!!!

网友:
问你一下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电容坏的,这是30的通病吗?把维修思路说出来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太谢谢了,我先照您说的测下再说,小弟正愁不知道从那里下手呢,这下行了,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太厉害了,我换完试机OK,开机正常,没问题了,但是小弟不明白,为什么会和北桥电容有关呢,原来我测时是CPU无供电,我一直围着CPU找问题,为什么换上这个电容后,CPU也有供电了,一切都正常了,您能给讲一下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测得CPU对地阻抗为,012(这是对地二级体值)后来我测了下正常的板也是这个值。北桥电感对地为124,南桥电感对地为145, 显卡电感对地为099

网友:
请问楼主换了几个电容,是换了北桥左边的一个呢,还是换了六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只换了北桥电感左边的那个电容,别的没有换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无边思绪”,我换完电容后就好了,CPU供电也有了。非常感谢您的指点。谢谢。

网友:
这是为什么那?
怎么没人说说着个啊!~!~!~

网友:
这个北桥电容故障是开路还是短路呢?

网友:
奇怪:偶下午也收了一台T30出现的问题与楼主所说的差不多.查得豪无头绪.就到chinafix上逛逛,看到楼主的这篇文章,于是就死马当活马医啦.二话不说拿起烙铁把那个电容换掉.试一下,竟然可以开机啦...真的太感谢无边思绪....谢谢论坛中的高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