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8-07-16):
点亮主机和显示器后,显示器开始一闪一闪的,就是一会亮一会灭
主机接上别人的显示器没任何问题,怀疑是显示器坏了,不知是不是烧东东了

网友:
应该西西也烧了

网友:
拆开看看再说!!!!

网友:
驱动板或者是电压问题

网友:
呵呵,烧到不一定,有问题是肯定的了

网友:
不知道你是哪個品牌的LCD~

ㄧ般來說~會一闪一闪的,就是一会亮一会灭

大概99%多為電解電容故障!~
================================

如果你的LCD為 BenQ ~~請把整個~電源板~全部補焊ㄧ遍吧!~

補焊的時候請用瓦數高一點的(也就是溫度要高一點)電烙鐵~我通常是用恆溫電烙鐵調到 400度

去補焊~

网友:
楼上的仁兄不会这么严重吧,要是这样焊法,焊完我那副眼镜镜片要加厚一倍了
我的显示器是TCL的,应该是AOC代工的吧

网友:
升压条坏机会多.有时电压供电问题坏都会这样

网友:
之前有磁過是電源開關換掉就好!

网友:
什么是升压条

什么是升压条哪个高手可以解释下?
最好发图片

网友:
升压条一般是笔记本电脑用来驱动背景光管的高压电路板一般是形状是长条的      液晶显示器一般是和电源做到一块的

网友:
高压条图片

笔记本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