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810MT123装不上系统

楼主(2008-07-16):
我手上有一块是SW810MT123的主板,手动安装系统,检查时就提示要升级bios,无法安装。用ghost安装,ghost完了一重起就提示找不到系统文件。换个几个硬盘来安装都这样,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内存试下
你的签名不符合要求,请尽快更改,否则做删ID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上没内存换来试。明天再修。
谢谢,我改了签名,你看看这样还有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配合.

网友:
1换内存试试,2装windows98看看是什么结果

网友:
谢谢大家,搞定了,真是内存问题。